有偿求助,钢板桩垂直度自动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24-08-22):
有偿求助,钢板桩垂直度自动控制系统设计
要求:
1)钢结构平台,有四个液压支腿立在地面上,需实现自动调平;
2)平台上有一辆通过轨道横向移动的小车,移动至规定位置后锁死;
3)小车中央蓝色区域为H型钢桩,通过在型钢周边设置8个左右千斤顶,实现型钢的定位;
4)上述3)中要求顶紧型钢定位后能自动校核型钢位置,当与设计位置有偏差时能自动调整;
5)水平液压装置顶紧型钢位置设计成滚轮,并具备动力,通过转动滚轮,实现型钢的下沉。

补充内容 (2024-8-23 09:18):
昨晚发的时候配图了,不知道怎么发出来图就没了,我再试下

补充内容 (2024-8-23 10:25):
已补充附图,详见6楼

网友:
点附件按钮上传图片

楼主:
钢板桩垂直控制系统补充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板桩垂直控制系统补充图

第一次见这个方向行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钢板桩垂直控制系统补充图

你这个估计要增加一个抱持点,起码两点才能谈垂直度的问题吧?如果下面无法加,无非就是上面这截加长点?

传统走钢板桩上的,可以利用前一块导向,你这个方向移动的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估计要增加一个抱持点,起码两点才能谈垂直度的问题吧?如果下面无法加,无非就是上面这截加长点? ...

这个钢结构平台是两层,上下两层都是一样的装置,层高在3~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