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传动精度问题

楼主(2024-08-23):
如果精度是微米级的话。用机械传动的方式能实现吗?

楼主:
要做一套装置放置传感器,需要让传感器始终测量产品的中心位置。
我要检测产品断裂时的位置点。
假如产品高50mm,一般情况下,压机下行1~2mm时,产品断裂。

情况说明简图

情况说明简图

网友:
还得看加工精度

网友:
直线电机配光栅尺

网友:
楼主可以了解下三坐标,三坐标就是直线电机配光栅尺

网友:
必须闭环控制

网友:
不是,不用机械方式你用什么方式,用嘴吹吗

网友A:
可以,人家用步进电机加同步带精度0.0002

网友:
这话问得,不然那些精密机床和测量设备怎么做的。

网友:
不考虑长传动,每部分都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高精度减速器不行吗? 然后配高精度的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人家用步进电机加同步带精度0.0002

同步带0.2u?真的假的

网友(点评):
春哥给你开玩笑呢

网友:
微米级,依赖于传感器和加工精度,都达到的话可以,三坐标设备是最典型的微米级传动。

网友:
试试直线电机模组

网友:
螺杆减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