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现在是什么版本了?

楼主(2024-08-23):
我还在用inventor2013 pro版,免费的啊。
比较稳定,但有些功能没有,比如零部件联动功能就不太好用,将就用着。

如何让两个零件对称平移?

网友:
autodesk每年3月发布以来年为命名的新一代版本,所以今年3月发布的就是新版本2025版,当然也包括inventor2025。
使组件文件中的两个零件对称平移,您可以使用“对称”约束功能。
打开组件文件:首先,确保您已经打开了包含两个零件的组件文件。
选择零件:在浏览器中,选择您想要对称平移的零件。
进入“运动”模式:在“管理”选项卡中,点击“运动”按钮,进入运动仿真环境。
添加对称约束:
在“约束”面板中,找到“对称”约束图标。
选择该图标后,Inventor会提示您选择对称平面的参考。这个平面可以是组件中的任何平面,例如工作平面或零件的表面。
选择一个平面作为对称平面。
应用约束:将对称约束应用到选定的零件上。这时,零件的一个副本会被创建,并放置在对称平面的另一侧。
调整位置:使用“移动”工具调整零件的位置,使其达到所需的对称位置。
退出运动模式:完成对称平移后,点击“完成”按钮退出运动模式。

网友(点评):
谢谢啊,这得哪个版本才有呢?

网友:
现在是2025版本的,你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软件管家”,里面有各个版本的inventor。有网盘下载地址,还有安装教程。都是免费破解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