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选型与惯量匹配

楼主(2024-08-23):
部门内一老大哥说,滚珠丝杆一般应用在高速场合,选型时需要进行惯量匹配,而梯形丝杆大多在低速场合使用,所以不需要进行惯量匹配;同理伺服电机也需要进行惯量计算,而步进电机不需要惯量匹配计算。这种说法可靠吗?我看了THK和上银的选型手册,好像没有这种说法。

网友:
步进电机最高才能到600转,

网友(点评):
最高600转,其实超过300转扭矩就开始下降了,而且下降还挺快

网友(点评):
最高空载可以到1200-1500,实际上使用的最多的是200-500转内,这时候扭力能保证

网友:
步进电机会丢脉冲

网友(点评):
开环的会丢

网友(点评):
所以安全系数要大一点,保证力矩余量大,再加个丢步检测。

网友(点评):
闭环一样会丢吧 只是有反馈

网友:
步进选择要看下惯量,惯量大了步进带不动会丢步。

网友:
我前一阵子选步进电机,我的使用工况是几转/分钟,匹配转动惯量后,选出的电机都很大。实际测试了一下,用很小的步进电机就可以。所以我认为慢速情况下,可以不考虑转动惯量。

网友(点评):
一般如果小于200转的话就要配减速机使用了吧,我们内部一般控制步进电机速度在300-700转。

网友(点评):
空间有限,工况不剧烈,只要能用就行

网友A:
|Aleksander发表于 08-23 18:20我前一阵子选步进电机,我的使用工况是几转/分钟,匹配转动惯量后,选出的电机都很大。实际测试了一下,用很小的步进电机就可以。所以我认为慢速情况下,可以不考虑转动惯量。
前阵子选了一个步进电机,按转矩算28电机就够了,后来领导说要匹配惯量在10倍以内,然后就选了60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阵子选了一个步进电机,按转矩算28电机就够了,后来领导说要匹配惯量在10倍以内,然后就选了60的电机。

简直离谱,你们需要的扭矩和转速分别是多大?

网友(点评):
0.04Nm,300r/min

网友A:
|尹志春发表于 08-23 17:23步进电机最高才能到600转,

春哥,大于600转用起来也没毛病啊。

网友(点评):
感觉你这曲线不对,一般大于几百转速,扭矩就大幅下跌,春哥说的是对德

网友(点评):
那你可以去了解下信浓步进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春哥,大于600转用起来也没毛病啊。

这曲线看起来不对啊,转速上来扭矩应该跳水很严重,谁家电机这么牛。

网友:
|LatersM发表于 08-24 09:25 本帖最后由 LatersM 于 2024-8-24 09:27 编辑

这曲线看起来不对啊,转速上来扭矩应该跳水很严重,谁家电机这么牛。

小日子信浓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要看具体型号的,一般是尺寸越大的跳水越严重。

网友:
要求不高的场合,负载不大,速度不快600转以下,可以用步进。要求高场合还是要用伺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春哥,大于600转用起来也没毛病啊。

为啥我常用的电机牌子跳水都这么多,你这个曲线这么平缓,有点假都感觉

网友:
|阿飞LJ发表于 08-24 15:34
为啥我常用的电机牌子跳水都这么多,你这个曲线这么平缓,有点假都感觉

也不全是平缓的,一般说来尺寸越大跳水越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可以用松下那个APP计算,有扭矩、惯量、速度。步进电机可以找厂家要个表格计算。

有时间试试,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春哥,大于600转用起来也没毛病啊。

你搜一下矩频曲线图就知道了,步进超过600转扭矩会快速下降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