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加工方法

楼主(2024-08-23):
这是个铝件,想问问大佬们加工的话是焊接还是一体加工的?零件尺寸通孔是15,上面的轴是8,长五十几,外协加工的焊缝比较大,说机械性能不好,换成304应该好很多。然后让公司的前辈给驳回了,说让一体加工。我是个新手,在我的概念里这玩意就是焊接的,评论区大家怎么看呢?

楼主:
传的图片没了,重新传一下

网友A:
一体加工,设计模具,调试模具的钱谁出,够加工几万个零件吗。不够量你上什么一体加工,什么前辈,装B犯吧。
谁出主意谁来设计模具调试模具,怎么样,公平吧。

网友(点评):
你不懂应该少说话,这玩意为什么不能一体加工,这玩意还要设计模具,你下单 ,30分钟出成品,大批量加工,一件2分半钟一件,铝件这玩意,材料不值 钱,焊接会比一体加工贵

网友(点评):
看尺寸,这个尺寸整件加工,费不了多少时间和材料,如果不影响的话,套部分中间改成方形更容易加工

网友(点评):
这个一体加工没什么难的,3轴或者5轴加工中心都能做,3轴麻烦点,5轴一步到位,供应商做分体是不想麻烦,你一定要求做整体还是能做的,铝的焊接没有钢的焊接强度好,肯定不建议焊接

网友:
总的来说看量、看价格说话

网友:
你不知道怎么一体加工,不重要。这不是你的专业,你只需传达给加工商即可,加工商是专业的。

网友(点评):
乐死了,你屁不懂,想直接被坑死是吧

网友:
这东西对公司或者设计来说应该影响不大,感觉处理的比较随意。

网友:
如果一件两件又要精度,一块实心铝雕刻出来

网友:
其实这件看起来就是拼接加工,一体加工优化下设计、

网友:
具体的加工方式应该根据这个工件的使用场景来确定

网友:
看量看价格。

网友:
如果是铁件,应该是焊接优先。但是是铝件,我觉得也是一体加工比较划算。

网友:
这个一体加工也不是不能做,方法有很多种,3轴五轴都能做,加工商给你做分体,只不过是不想麻烦而已,一定要做整体还是可以做出来的,而且这个零件尺寸不大,不会太贵的,细节地方如两个圆柱相交的位置能稍微改一下就更好做了,另外给我透露个密码,我做机加工的,专门做各类自动化设备零件,微信15962609664,欢迎一起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加工,设计模具,调试模具的钱谁出,够加工几万个零件吗。不够量你上什么一体加工,什么前辈,装B犯吧 ...

这个一体加工没什么难的,3轴或者5轴加工中心都能做,3轴麻烦点,5轴一步到位,供应商做分体是不想麻烦,你一定要求做整体还是能做的,铝的焊接没有钢的焊接强度好,肯定不建议焊接

网友:
个人看法
1、量大铝压铸,量少机加工
2、机加工优先考虑一体加工,因为焊接除了成品没有优势还有焊接强度存在隐患,另外焊后孔径也会产生变形
3、一体加工再看量,打样数量极少加工中心搞定,稍微小批量先车削再加工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的图片没了,重新传一下

我们就是做铝合金的  需要吗?

网友:
设计研发阶段的手板打样件肯定是一体直接加工出来(仅看你这个零件结构形式),铝的不锈钢都可以加工。研发转为批量生产可以再考虑结构成本生产之类优化。

网友(2025-01-08):
没错,是看量看价格,还有具体看工程图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