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钣金展开图上加个线?

楼主(2024-08-23):
这是钣金展开图,我希望在折弯的地方加个短线,到时用激光沿短线开个口,折弯的时候就很方便。
或者不加短线,在圆圈处开两个小豁口也行。
请问怎么设置呢?
谢谢!

网友:
我一般是在现在的状态的时候加个半圆。切一下。

网友:
1-2mm直径的半圆,,,,自己画,,,

网友A:
打刻线就是为了折弯的时候方便吗

网友:
零件另存为CAD是把显示折弯线勾选上

网友:
1.两端画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刻线就是为了折弯的时候方便吗

是的。

网友:
用草图画

网友:
我们这是用的CAD画的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重点是找到折弯线的位置

网友B:
solidworks钣金件的工程图加上折弯线是其基本功能,非常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钣金件的工程图加上折弯线是其基本功能,非常简单的。

你说的是工程图,就是在 DXF 里手工加?
这样的缺点是三维模型不再真实,
非万不得已不想这样。

网友:
草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