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的焦耳效应,剪切模数G=NKT

楼主(2024-08-24):
在橡胶减震器厂翻看《橡胶件的工程设计及应用》,讲到软橡胶有焦耳效应,剪切模数G=NKT,N:材料单位容积的分子交联数目;K:绝对温度;T:波尔茨曼常数。有温度高橡胶变软,剪切模数也要降低的感觉,和这个公式不太一致。公式的单位单位没有给出,如果剪切模数G取N/m^2;材料单位容积的分子交联数目N取1/m^3;绝对温度K;T:波尔茨曼常数取J/K,从单位上看公式没问题。举例的结论是从40°C降低到0°C,橡胶的刚度下降15%。
“应该指出的是上式只适应于无填充物的橡胶”举例完了来了这么一句。这句话如果提前到公式前面说明,不会带来这一段烦恼。

网友A:
这资料是胡说八道呢,焦耳效应(Joule effect)是指当电流通过导体时,由于电阻的存在,导体会产生热量。这个现象是由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在1840年发现的。自然科学的每个名词都是专属的,不能因为写作方便,就给其胡改属性。

网友(点评):
焦耳的研究可能是多方面的。网上有类似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资料是胡说八道呢,焦耳效应(Joule effect)是指当电流通过导体时,由于电阻的存在,导体会产生热量。这 ...

“橡胶焦耳效应是指橡胶在受热时产生的热弹性效应,具体表现为拉伸橡胶受热时会收缩,而绝热快速拉伸时则会升温。这种效应与橡胶的熵弹性有关,类似于气体在绝热压缩时产生发热现象‌。‌”——网上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