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齿轮

楼主(2024-08-24):
1、这种齿轮应该比较平稳吧?因为两个渐开线齿轮啮合在一起,转动时始终不会分开?
2、solidworks 能画这种齿轮吗?当然是自动画,不是手画。
3、能在装配时让两个齿轮啮合在一起,互相带动吗?

补充内容 (2024-8-24 17:57):
我是用在类似圆规的结构上:圆规两个脚根部有齿轮,保证两脚打开的角度一样,并不是用来传递扭力。但是要背隙小。

网友A:
请问什么齿轮啮合时会分开
插件上百,你选哪个

啮合配合你不知道吗

看来你是什么都不懂,什么不知道啊。

网友:
记得学机械有门课,上下册带附册,《机械原理与机械零件设计》,学两个学期,其中一半时间学的是齿轮,大家都知道,课程设计是齿轮减速器

网友:
里面有大学问,不是一两句说的清

网友B:
不分开怎么会有冲击和齿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齿轮啮合时会分开
插件上百,你选哪个

对,我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是想知道solidworks 有没有画齿轮的插件。
直齿轮就行,谢谢

网友:
有插件

网友(点评):
请问插件名字?我就是临时用用,最好容易上手,直齿轮就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分开怎么会有冲击和齿隙。。。。。

没有完全不分开的,哪怕连续转动不改变方向,在两个齿过渡的时候也会有不理想情况。所以齿形设计大有讲究。
根据我目前有限的知识,直齿轮里渐开线是最好的了。

网友(点评):
那是你见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需要自己找或者自己做

用阵列做一圈小三角牙齿?太原始了吧?

网友(点评):
这个UG能自动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永磁齿轮传动找我

永磁齿轮传动我没听说过啊,能介绍一下特点、使用场合吗?

网友(点评):
永磁齿轮,永磁联轴器,永磁轴承。都是通过永磁涡流传递。电话微信13439717727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是想知道solidworks 有没有画齿轮的插件。
直齿轮就行,谢谢

geartrax 百度免费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