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使用求助

楼主(2024-08-24):
  各位大神,求助一下,这个零件3mm倒角之前是12个,现在编辑零件需要减少2个3mm倒角,除了全部删除12个重新选择另外10个,有其他办法可以直接把那2个不要的删掉吗,请问怎么操作呢,谢谢

网友A:
按住SHIFT键点击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SHIFT键点击不要的

原来是这样操作,万分感谢

网友B:
编辑选第二次就没了

网友:
是比较钝的,SolidWorks的操作就直观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辑选第二次就没了

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