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为PCB板特制一款定位销?

楼主(2024-08-24):
PCB的安装孔为φ6±0.1 ,2×2分布,间距都为±0.1,没有其他孔位了,所以给PCB定位很困难,我想能否做一个特殊的定位销去实现定位吗?
定位销的排布能否是呈斜线对角排布?谢谢!

网友A:
你看见哪个电器上的PCB板有所谓定位销的玩意

网友:
弹性定位销啊

网友:
为什么需要对pcb定位呢?现有条件下,pcb位置最大偏移量是多少?做了特殊定位销以后,偏移量能提高吗?pcb安装孔6,如果你用M6的螺钉连接,其实偏移量就很小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见哪个电器上的PCB板有所谓定位销的玩意

lz的意思是,在加工环节,用定位销配合孔来定位,生产;

最后完工的成品pcb上肯定不会含定位销,这些孔都是锁螺丝的。

网友:
怎么简单怎么来,基准要么孔,要么边。

网友:
试试锥形探针

网友:
pcb的尺寸是多少?要φ6的安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意思是,在加工环节,用定位销配合孔来定位,生产;

最后完工的成品pcb上肯定不会含定位销,这些 ...

对头

网友C:
楼主你的4个安装孔,直径都是6mm,相距 0.1mm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4个安装孔,直径都是6mm,相距 0.1mm ?????

公差±0.1

网友:
参考软板的工艺,在不影响的地方添加定位孔就是。

网友D:
还是没讲清具体情况,是要大批量自动化生产,事先忘了留定位孔,现在补救吗?能接受多大成本?不考虑成本那就用安装孔定位,自动控制气动伸缩定位销。要不花钱那就斜对角两个定位销,装两个孔再调一下装另两个孔。

网友E:
pcb板不是自带定位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板不是自带定位孔吗,

这个PCB只有安装孔,不带定位孔,安装孔公差范围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讲清具体情况,是要大批量自动化生产,事先忘了留定位孔,现在补救吗?能接受多大成本?不考虑成本那 ...

有些pcb不带定位孔吧,但是有一个定位标志,没有绿油的那种,用于视觉?有没有pcb行业的说说

网友(点评):
那个好像叫靶点,是贴片机用来定位的坐标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