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工艺讲解

楼主(2024-08-25):
很多上大学从事机械,对机加工不了解,我将发贴讲解机加工设备,工艺,加工方法,加工成本,
如有想了解哪种,,可以直接提出。
我从事机械加工25年,了解加工,了解生产工艺,冲压,焊接,机加工,设备组装,生产,
进过模具厂,机械厂,自动化设备厂,电子厂,自己开黑作坊。

网友A:
春哥,讲一下加工方式及价格呗,有些零件的一体加工是不是比分体加工还便宜?
1.比如一个工字型的零件,(立板厚度12mm,长200,横板厚度15直接用铝块铣出来还是说用三件通过螺钉连接的方式(不考虑强度问题,强度都足够)。或者说还是和尺寸有关,如果浪费的材料太多还是要用分体划算?这个度怎么把握呢?
2,在比如一个T型板,是一体加工还是用分体,如果用一体加工,那材料要用200*70*12加工。如果分体,由一个立板200*40*12加上两个90度角铁钣金件就可以了,哪一种划算?(同样不考虑强度问题,都能满足要求)。
3.5052和SUS304价格差多少?比如500*500*2的5052板和500*500*1.5的SUS304板,哪个便宜?5052需要做氧化和喷砂处理,304可以直接用拉丝板。

网友:
全能选手啊

网友:
觉得您是个自有为是的粗人,希望拿出点实货来,千万不要误人子弟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春哥,讲一下加工方式及价格呗,有些零件的一体加工是不是比分体加工还便宜?
1.比如一个工字型的零件,( ...

尽量一体加工,成本贵20%,一定要用一体加工

同样工件,不锈钢的材料成本是铝的5倍,加工费是铝的3-100倍,看哪种
表面外理铝现在喷砂亮,银在6-8块,彩色在8-12块
用不锈钢主要考虑强度和耐久性,

网友(点评):
喷砂那个价格是6-8元/kg吗?

网友(点评):
喷砂亮银,6-8

网友B:
你自己的零件加工还编工艺不?工艺规程的封面、工序卡、检验卡等卡片的模板发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不编,都瞎来的

网友:
以前在国企所有卡片都是印刷好的,现在想做一套CAD的模板,都找不到标准格式

网友(点评):
CAXA里有模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的零件加工还编工艺不?工艺规程的封面、工序卡、检验卡等卡片的模板发上来学习一下

供参考

工序卡

工艺过程卡

网友(点评):
PDF格式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

谢谢!衷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