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手工画齿轮

楼主(2024-08-25):
想手工用尺规作图法画齿轮,参照这个:
齿轮绘制步骤(https://www.mfcad.com/solidworks/226/42749.html)

但是它的文字描述和图不一致。其中:
⑤ 这一步应该是编辑错误,我忽略了。

那么按照后面几步的描述,CD 弧应该在左边,就是说 CAD 三个点在一个弧线上。
可是看它的配图,却在右边。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多谢!

网友:
你这不能叫手工画齿轮,因为还是在使用软件。

网友:
那不是弧线,应该是渐开线的一段,,,,,

网友:
第二步就错了,夹角是180/Z,后面那个是直接过右侧齿顶圆交点做圆,

有这时间,跟着机械手册不比它强

网友A:
这个不准确,用第一步,然后插入 渐开线,齿顶圆和齿根圆之间的一部分就是齿形,再去镜像

网友:
渐开线又不是圆弧,只能取点,然后用样条链接,

网友:
你好歹先画一截渐开线出来啊,记得有个清华博士的书就是这么教初学者画图的,被三维网陈老师怼过。误人子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准确,用第一步,然后插入 渐开线,齿顶圆和齿根圆之间的一部分就是齿形,再去镜像

我猜测它是用圆弧代替渐开线,对付着用。

网友(点评):
准备单开一帖,可否用楼主这篇作为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