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布放导轨合适吗?

楼主(2024-08-25):
电机带动偏心轮推动托板往复运动,行程为10mm,电机转速为每分钟60转。托板上是个盒子,盒子的宽度为350mm,长度200mm。
托板两侧对称各放一根直线导轨,导轨间距200,导轨长度55mm,导轨中心和板中心重合(长度方向)。每根导轨上1个标准滑块,标准滑块长22.5mm。
合适吗?

补充内容 (2024-8-27 15:59):

补充内容 (2024-8-28 05:52):
2维图在下面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单从大小比例看,怎么看怎么不协调

红色为固定外盒,黑色阴影部分为内盒,放在托盘上。外盒外部是电机,电机经偏心轮、驱动板推动托盘往复运动。
运动方向为上下方向,导轨位于外盒中心,滑块位于托盘中心。

楼主:
电机启动后,很快噪音奇大,看板偏摆很严重。用手限制偏摆,噪音就小了。
拆下来一看,导轨的固定螺丝已经松了。
感觉MGN7虽然高度低占用空间小,但固定螺丝只有M2,跟负载相比好像太小了。另外偏心轮有明显的侧向力,对固定要求更高。
如果导轨加长,每根放2个滑块,可能会好些,但这样成本就高了。

网友:
一图胜万言

网友(点评):
上图了,请麦哥指教

楼主:
请教麦哥,这种短行程宽负载,布放导轨有哪些要点?
1, 导轨是否不要相隔太宽?
2, 导轨上用多个滑块并拉开距离?或者用长滑块?
谢谢!

网友B:
导轨55mm,比我还抠门。

起码100mm了,这样增加固定螺丝数,不会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轨55mm,比我还抠门。

起码100mm了,这样增加固定螺丝数,不会松了。

您是对的,

网友A:
单单从大小比例看,怎么看怎么不协调

网友C:
不合适,可以考虑滑轨倒装,单根上面使用双滑块,往复偏心机构放在四个滑块中心。

网友:
这都是做啥的啊,几十块的成本也得抠

网友:
水无常情

网友D:
每根导轨放两个滑块,靠近驱动端的部位必须要有滑块支撑
驱动端到滑块位置,力臂太长了,这么个小导轨扛不住这么大扭矩
你这么用,导轨选型选过了么?

网友:
很好,经过这次设计,你的能力又会提高一大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启动后,很快噪音奇大,看板偏摆很严重。用手限制偏摆,噪音就小了。
拆下来一看,导轨的固定螺丝已经 ...

导轨加长,配2滑块呀,成本能贵多少,怕贵就选国产杂牌,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合适,可以考虑滑轨倒装,单根上面使用双滑块,往复偏心机构放在四个滑块中心。

感谢,只是——滑轨倒装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根导轨放两个滑块,靠近驱动端的部位必须要有滑块支撑
驱动端到滑块位置,力臂太长了,这么个小导轨扛不 ...

感谢指正,另外——每根导轨双滑块、近端滑块尽量靠近驱动端时,导轨需要尽量加长吗?远端滑块需要尽量布放在导轨最远端吗?
谢谢您!

网友(点评):
导轨要加长,远端滑块当然要尽量放在导轨最远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正,另外——每根导轨双滑块、近端滑块尽量靠近驱动端时,导轨需要尽量加长吗?远端滑块需要尽量布 ...

远端放远肯定好,抗扭转力臂变长,滑块负载变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只是——滑轨倒装的目的是什么?

看你这结构有点像装粉料或这液体的,倒装减少介质堆积哇,提高结构空间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远端放远肯定好,抗扭转力臂变长,滑块负载变小。

来个力学分析图说明下您的——“抗扭转力臂变长,滑块负载变小”,咋样?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结构有点像装粉料或这液体的,倒装减少介质堆积哇,提高结构空间利用。

运动机构的目的确实是为了减少堆积,但物料是瓶装的。只是,倒装减少堆积的说法有根据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动机构的目的确实是为了减少堆积,但物料是瓶装的。只是,倒装减少堆积的说法有根据吗?
谢谢!

你仔细想想看就能明白了,实践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