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驱动两根轴(同向反向切换)设计方案

楼主(2024-08-25):
各位大哥好,我想请问一下,现在想设计一套传动机构,一个电机驱动两个轴旋转,要求这两根轴可以在同向转动和反向转动之间进行切换,和单个启停另一个进行旋转不影响的模式间切换,应该怎么设计。加换向齿轮不够,还能加什么结构能够做到,谢谢各位大哥,每条评论都会认真看的

楼主:
要求齿轮传动

网友:
工况还要说详细一点,我觉得是可行的,如果不停机换向就麻烦点但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A:
谢儿漫坦克传动机构,15年前玩这东西,这个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你加个自动的倒挡变速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儿漫坦克传动机构,15年前玩这东西,这个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不太详细

网友B:
一个电机输出两个方向旋转用齿轮你肯定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剩下的其实就是独立分离动力的问题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电磁离合器,你的输出扭矩如果不是大的很离谱的话可以用

网友:
内齿轮啮合同向,外齿轮啮合反向,组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机输出两个方向旋转用齿轮你肯定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剩下的其实就是独立分离动力的问题
我首先想到的 ...

好嘞,收到

楼主:
好嘞。谢谢各位大哥。看了一下,好像最容易实现的就是加电磁离合器进行状态的切换,内外齿轮组合进行换向

网友C:
像汽车那样,离合器和倒挡变速箱配合,不过离合和变速箱要和汽车上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汽车那样,离合器和倒挡变速箱配合,不过离合和变速箱要和汽车上的不一样

补充一下,单个启停用普通的差速器和抱闸配合实现,同时调整电机转速,就不影响另一边的状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谢儿漫坦克传动机构,15年前玩这东西,这个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这个坦克传动机构可以详细介绍下吗

网友(点评):
资料自己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坦克传动机构可以详细介绍下吗

麻烦发给链接呢,找了好久没找到正儿八经讲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