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旋转90度

楼主(2024-08-26):
求助怎么设计使方管向左或向右旋转90度,谢谢各位

网友:
看着像CAD

楼主:
对的 我用的CAD

楼主:
我用的CAD

楼主:
对的 我用的CAD 简单一点的旋转机构就好 谢谢各位

网友:
用一个合页就可以搞定

楼主:
这根方管旋转完90度还在原地,所以困扰我

网友:
不知道,现实中没有见过一个人用CAD搞3D的。我的想法是删掉重新约束

网友:
感觉你说的不是怎么实现旋转 而是图里那个杆怎么转个角度吧
一般三维软件都得重新定义基准面、拉伸方向这些 直接旋转不可以吧
CAD的三维好像也需要建立一个旋转轴 然后用3dro命令去旋转 但还不如直接删除后重新拉伸成型吧

网友:
能删掉再在另一个方向重新建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