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跑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8-26):
这个皮带经常跑偏,有同事分析说是电机轴和带轮轴不对中导致的,还有说联轴器安装不到位引起的。请问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啊?

网友:
周不平行

网友:
调偏辊表面那么脏,调节螺钉也不见了,,,,

网友:
安装个自动调偏装置

网友:
鼓形轮,会让皮带自动居中。

网友:
皮带宽度方向,受力不均

网友:
多半是两轮轴线不平行吧。调节一下。

网友:
加鼓轮,加调节,加挡边,三个你选一个

网友:
做两个挡边巴

网友(点评):
不调节好 挡边只会磨皮带

网友:
我试过很多方法,鼓型轮是最佳选择。

网友:
楼上几个说的 主动滚筒鼓形比较经典方法 可以试试

图片上是悬臂机构 造成弯曲变形。所以建议 滚筒两侧都需要加轴承

网友:
鼓形轮上啊,一般都这么搞,5°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