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solidworks如何制作动画(方法论)

楼主(2024-08-26):
话不多说,咱就直接说咋整。
1. 选特征树上的configuration manager选项
2. 右键“默认” 单击新爆炸图

3. 选择要移动的子零件
4. 点击对勾
5. 点击“动画解除爆炸”
6. 点击“保存动画”
7. 导出动画视频,即可

祝学有所用

网友:
非常有用,感谢!

网友A:
怎么改动画的时长呀

网友(点评):
取决于执行机构爆炸分解的时序,时序越复杂,时长越长。

网友:
你这是爆炸图而已

网友(点评):
能生成动画视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动画的时长呀

还要设置爆炸多少毫米mm,小了还看不出效果,气死了

网友(2024-10-11):
学到了,感谢感谢

网友:
如何用关键帧生成动画啊?关键帧生成动画总是达不到想要的效果。还有一个用motion分析的动画,能不能也详细讲讲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学习学习,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