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怎么画倾斜弹簧

楼主(2024-08-26):
倾斜弹簧,不是起始角度。也不是锥型。

网友:
是个函数问题,要不找数学论坛看看吧

网友A:
初步看下认为斜圈弹簧无非就是簧丝截面的扫描曲线不是螺旋线,只要写出扫描曲线的方程(比如柱坐标描述的参数方程,并注意到轴向坐标的参数式应当每隔任意相同周期都有相等的差值以保证簧丝每圈间距一定),建模就不难实现。

楼主:
有没有在solidworks里面成功创建的办法,请大佬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插入-特征-变形
这个命令可以,但是你得自己研究一下怎么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初步看下认为斜圈弹簧无非就是簧丝截面的扫描曲线不是螺旋线,只要写出扫描曲线的方程(比如柱坐标描述的参 ...

方法已经给出来了,楼主都不试一下嘛?

网友B:
站一下楼,锥形弹簧怎么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站一下楼,锥形弹簧怎么画

直接选涡状线就能出来这个曲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在solidworks里面成功创建的办法,请大佬分享一下,谢谢

抖音有教程,很简单,没那么多指令,你搜下

网友C:
做个曲线方程就可以了

网友:
不懂的方程式,可以问AI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个曲线方程就可以了

这里补充一下锥形弹簧的做法,也是用曲线方程:

楼主(2024-10-12):
引用 网友A:
方法已经给出来了,楼主都不试一下嘛?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已经给出来了,楼主都不试一下嘛?

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