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射线检测设备对机械防护的要求

楼主(2024-08-26):
最近接到一个新任务:要求设计一套X射线检测设备,用于在线检测密封的罐状产品内是否有异物(比如检测灌装饮料),设备大体结构是有一条输送线,产品在输送线上流入,通过相机、X射线光源检测后,将NG剔除,良品流出。
疑问点:这样的设备对机械防护要求有多高,看到同行有一家设备达到IP66防护等级。第一次接触这个行业,对IP66这个防护等级没什么概念,机械上需要怎么样的防护,需要怎样的结构才能满足,请高手指导下,非常感谢!

网友:
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哦

网友A:
IP66 没啥关系 可以百度 最主要的就是X射线 这个是有防辐射要求的  有射线源的话 机台都是要用铅包裹起来的 不能让X射线露出来 原理就是医院X光那种   而且X射线的设备是要有环评要求的  不是瞎搞 射线露出来 嘿嘿

网友(点评):
大侠好,防辐射这块我有了解过。我现在对密封这块有点迷惑,我看别人家做的设备机架和常规非标类的机架也没多大区别,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讲究的,大侠能再说两句不?感谢

网友:
看有没有必要做密封,那些防水的在有水的地方用。

网友:
看你是几类的射线,射线机和普通的设备是没有差异的,只是射线机整机都覆盖了铅板,出入口也都使用多层的铅帘来遮蔽。

网友(点评):
请问是不是把铅板粘到钣金罩的内侧就行了呢?那这样铅板会裸露,铅板的外侧会有板材压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66 没啥关系 可以百度 最主要的就是X射线 这个是有防辐射要求的  有射线源的话 机台都是要用铅包裹起来的 ...

去找铅房厂,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