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气缸更换成伺服电缸成本差距如何?有什么明显优劣势吗?

楼主(2024-08-26):
这是我们工厂正在使用的气缸,这个参数的伺服电缸价格如何啊,有朋友知道吗?如果更换为伺服电缸,有什么明显的优点或缺点吗?

楼主:
需要的行程应该比50mm/s小

网友:
小电缸,价格差不多,如果是大缸径的,电缸就很贵了

网友:
严格意义来说,电缸要贵一些:

两者85%的零件都是一样的,或者成本类似,唯有的区别,电缸,丝杆和螺母要贵些,气缸多出活塞密封,要贵一些,其它的成本可以拉平.
当然电缸不含电机,

优势电缸控制精度更高,更随意,气缸成本低,

网友:
优点很多,比如贵了10倍

网友:
起码10倍
气缸100元,同样出力行程电缸起码1000元

网友(点评):
现在电缸这个价格,光电机和驱动器就不止这个价格,然后加上附属设备,至少1500出头,但是电缸控制精准,而且还可以在任意位置停止。

网友(点评):
如果需要任意停,说明选择气缸就是错误的,2000元也得买

网友:
Tn16*125S,气缸数为3???

网友:
换直线模组呢?

网友:
这AI答的问题都不对。

网友(点评):
现在的AI在专业领域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如果使用者没有专业知识,让它唬的一愣一愣的。

楼主:
耐用度会更高吗?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这边预算2500以内都可以接受

网友:
通义的回答

网友(2024-11-06):
优势的话,电缸精度高,速度可调范围大,并且反应速度快,能够满足不同工况下的速度需求。而气缸调节速度是通过调节气缸两侧的节流阀门,这种控制方式的速度调节精度较低,且只适合对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而且伺服电缸比气缸占地空间小,安装更便捷。
劣势的话,在相同缸径的情况下,气缸的输出力一般要大于伺服电缸。
电缸除了价格方面,几乎没有劣势,如果有需要电缸哭联系我,我们自己生产,发货快,老板好说话,价格方面没问题15050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