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观件,先喷粉后加工,有了解的吗

楼主(2024-08-26):
大佬们,今天跟一个加工方讨论外观件的加工工艺,他提到有家医疗手术台外观件采用的工艺是先喷粉,后加工(安装孔等),有了解这种加工工艺的大佬吗,这种工艺效果怎么样?

网友:
喷粉??是喷涂颜色????

网友(点评):
跟喷漆差不多

网友:
不是传统意义的喷塑的话是不是喷砂?喷砂是为了除锈

网友(点评):
喷塑一般在铁钣金件外表面喷类似油漆的概念 就是比较厚

网友:
修复性电镀是有这种工艺的,先表处后加工

网友(点评):
修复性电镀是在这些部件的表面沉积一层金属,来恢复其原始尺寸。那跟楼主说的是一回事吗

楼主:
就是喷涂颜色,不是喷塑,因为外观颜色是蓝色,做蓝氧的话,批次之间会有色差,加工方就提出可以做喷粉,再加工,这样色差控制比较好把握,我的疑问是先喷粉上色,再加工不会把颜色破坏漏底吗?他说是用软材料把钻头保护然后进行加工,不会漏底。因为我之前没接触过这种加工工艺,所以问问有没有知道这种加工工艺的,加工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漏底,表面色差控制效果如何?

网友(点评):
我刚毕业轮岗在喷涂车间待过,喷粉和喷塑是一个东西。静电喷涂塑胶粉末进烤箱,烤箱的温度和线速会影响颜色,但每个厂都有自己的工艺,所以色差会比较小。塑粉型号不一效果也不一,磕碰还是会露底

网友:
外观件喷涂一般要在最后工序,先喷涂再加工没办法保证外观质量,当然供应商要是能保证质量,那你还纠结什么?作为设计方,你只要最终的工件是合格的不就行了。

网友:
喷粉和喷塑一个东西吧?一般就两种工艺吧,烤漆或喷粉(有的叫喷塑),好像之前听说过电泳能够修补零件表面尺寸的,但是也不能尺寸差太大

网友:
加工精度很难保证吧啊,喷粉之后外形尺寸都变了。

网友:
都这样加工啊,比如机床安装面,因为喷粉要180度烤两小时,你先加工好,再烤,变形太大了,喷完粉再加工,烤1小时,等于回火了,减少变形,
这个是机床加工中很正常的加工工艺,要精度的都是要先喷后加工

网友:
是精度要求高,怕烤过之后尺寸有变化?还是有些地方根本不需要喷?精度高,喷粉之后的厚度都不一样,二次加工,夹持都不能精准,谈不上精加工了,有地方不需要喷到的,可以遮喷

网友:
这种工序也常见,做好外观防护就好了。我就奇怪楼里这么多没听过喷粉的?钣金行业不都这么叫的吗。

网友:
你先喷粉在加工肯定不行啊  喷粉表面加工后控制不了美观的

网友:
如果是要保证安装孔或者别的尺寸精度的话  正常给个加工的正公差就好了  一般喷粉厚度在100~150um左右  做表面处理可以把膜厚要求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