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1平方米的1.5厚的不锈钢板随意开孔

楼主(2024-08-27):
想在1平方米正方形的1.5厚的304不锈钢板随意开孔,有什么性价比高的工具吗?每次订单打的孔都不一样,都是买料然后激光切割,时间太久了,之前试过钻头不过装配说不好用,网上的省力钳,能开孔的位置只能在边边,求推荐一下。

网友:
低速手电钻,手电钻转速在800转内,好的开孔器,要买贵的,

网友:
等离子切割机,手操,,,,

网友(点评):
这个不错 不过小圆孔怕切不圆

网友:
晕……有一定量的话找转塔冲床啊,精度和圆度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不用精度和圆度 就过孔

网友:
你要开什么样的孔,圆孔,蛋孔,方孔?

一次要开多少pcs?

网友(点评):
普通的螺丝和线的过孔

网友:
激光比手工慢?

网友(点评):
激光是外发做的

网友:
你这1平米的板子怎么来的

网友(点评):
直接买的

网友:
激光最快,自己拖材料过去,打个招呼十几分钟搞定而已

网友:
用数冲和激光肯定是最快最方便的,而且现在只要有做钣金件的肯定有这两样之中一样,或者两个都有,单件的去找那个钣金车间主任,弄包烟就搞定的事,如果量多么可以谈下价格。

网友:
你下料的时候直接就处理了啊。

网友:
把图纸画完发给激光不就出来了嘛  难道还要去赚板材和中间加工的差价?

网友(2024-12-08):
批量生产的话, 你弄一台机械冲孔机,1.5厚不锈钢应该可以。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