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不能对多个面拔模如何解决?

楼主(2024-08-27):
SolidWorks对模型的表面进行拔模,这几个面还都是连续接触,把需要拔模面选中后,一拔模就提出:“在相邻圆角上违背了相切”如果一个面一个面进行拔模那没问题
版本是2018,这个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在SolidWorks中进行拔模操作时,如果遇到“在相邻圆角上违背了相切”的提示,通常是因为以下几种情况:

圆角大小不一致:当两个相邻的圆角大小不同,进行拔模操作时,软件无法保持原有的相切关系,从而导致提示。
圆角与拔模面不匹配:如果圆角所在的边与拔模面不平行或者在几何上不匹配,拔模时也可能出现该提示。
拔模角度过大:拔模角度过大可能导致圆角无法保持原有的相切状态。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可以尝试以下几种:

检查圆角:确保相邻的圆角大小一致,或者重新调整圆角的大小,使其在拔模后可以保持相切。
调整拔模角度:尝试减小拔模角度,看是否能避免相切问题。
重新构造特征:可能需要重新考虑模型的构造顺序,比如先进行拔模操作,然后再添加圆角。
使用边界拔模:可以尝试使用边界拔模,这样可以更精确地控制拔模的面和方向。
分割特征:如果可能,可以在圆角附近分割特征,分别对不同的部分进行拔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olidWorks中进行拔模操作时,如果遇到“在相邻圆角上违背了相切”的提示,通常是因为以下几种情况:

...

拔模的那几个连续形成的面之间 也没有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