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序号

楼主(2024-08-27):
SW出装配图,能自动识别零件是不是标准件或加工件,然后分开标注吗,如,加工件1到10,标准件加个圈,1到15

网友A:
你应该先了解下机械设计对于零件序号的要求,然后再谈软件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先了解下机械设计对于零件序号的要求,然后再谈软件如何操作。

我问的和机械制图冲突?

网友(点评):
看他说话的语气,我感觉是有冲突,而且冲突很大。用春哥的一句话说就是,你连机械制图的第一页都不知道写的什么...哈哈哈哈哈哈...(手动狗头保命)

网友(点评):
装配图不是给你bom编号用的,是装配顺序图。。。。

网友(点评):
你都不用理他,你看他每个帖子的回复说话都是感觉在怼人一样的,根本就不会好好说话的。

网友(点评):
云缨大佬!

网友:
可以分成两部分,机加件一部分,标准间一部分,能不能识别完全看你怎么设定。

网友:
应该识别不了,零件序号自动生成是根据你装配体设计树上零件装配顺序来的,软件只能识别是否是零件格式,不能识别是否是标准件或加工件,序号后面是否有标注只有手动添加了。

网友(点评):
在 属性编制程序里用复选框,提前写入 是 机架还是标准

网友(点评):
学习了,试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B:
一个装配图肯定只能有一种类型的零件号啊。为什么想要把零件和标准件分开呢?我觉得你可以试下在一个装配图里插入两次材料明细表,按不同的参数排序,并且其中一个只保留零件,另一个只保留标准件。看下这样能不能在一张图里面有两种类型的球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装配图肯定只能有一种类型的零件号啊。为什么想要把零件和标准件分开呢?我觉得你可以试下在一个装配图 ...

可能真是你说的这样做的

网友:
这是领导的要求吧,为了在图纸上简单区分。我一般都是在明细表里加备注区分(加工件、焊接件、标准件等)

网友(点评):
不是,我手上有份别人出的图,我看装配图,就是加工件和标准件(紧固件)这样区分的,看着很舒服,就想知道咋做的

网友:
试了一下前面哥老官说的,零件属性里面添加下说明,材料明细表里面可以直接生成。感觉还是要先指定给它,方便工程图材料明细表。纯靠软件去识别判定可能还是不行,看社区有没有兄弟知道了。

网友(点评):
昨天试了下,明细表序号没法添圆圈

网友:
如果在同一个明细表中链接出来的序号是可以实现楼主说的情况的,子组件属性添加备注(也可以是其它名称)来区分,明细表中以备注列做为分排方式升序或者降序。然后:1.如果是手动,可以对序号进行是圆形还是三角等等。2.如果嫌麻烦,可以利用宏:遍历工程图中的序号对象,找到每一个序号的MODELDOC,得出其自定义属性中的备注值,如果是标准件,序号的形式设为圆形,如果不是标准件,序号的形式设为三角。
仅想到了这一步,但是材料明细表中的序号却没有想到什么方法来实现更改为现圆圈,或者是三角。大家有没有好办法?
另外这样的话,在图中的序号会比较散乱,并不便于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