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长期处于对折状态,半年后打开要恢复原样,什么材料好

楼主(2024-08-27):
什么材质的弹簧钢丝能达到这种要求

网友:
什么工况 最好上个图 对折状态是不是超过了他的极限状态 好比表里的电池接触弹簧 也是一直处于压缩状态 我们仪器有高温高压环境下的 几个工作周期下来基本就要更换了

楼主:
在常温环境下 两端会塞进两根管子里然后对折

楼主:
在常温环境下  弹簧两端会塞进两根管子里 然后对折

网友:
对于需要长期保持对折状态并在解除对折后能恢复原样的弹簧应用,关键在于选择具有高弹性极限和良好疲劳寿命的材料。
镍钛诺(NiTi,俗称“记忆合金”):
这种合金具有独特的形状记忆效应和超弹性特性,即使在较大变形的情况下也能恢复到原来的形状。

琴钢丝以其出色的弹性和耐久性而闻名,常用于制作精密弹簧和其他需要高弹性的零件。
它通常含有约0.8%至0.95%的碳含量,并经过硬化处理来提高强度。

油回火钢丝:
经过适当热处理的油回火钢丝也具有较高的弹性极限,适合制造各种类型的弹簧。

网友:
问他,弹簧大神弹簧邮箱

网友:
弹簧对折会破坏原有的弹簧性能,建议考虑这一部分的破坏,或者采用其他形式的弹簧

网友:
结构优化,考虑合理的弯曲半径。最好用扭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