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接料机构电机用的对不对

楼主(2024-08-27):
各位老大:
               有个接料移动机构电机用的是单相电机,之前印象只有一直跑不带停的才用驱动电机,要一步一步间隔运动的都得是伺服步进的呀;
  请各位大哥 看 看这个装置用的普通电机合不合适?   为何单相电机也能这样用啊,  感谢感谢

网友A:
上下料翠盘升降负载不大我之前用过模组,省事。负载大就是丝杆加导轨。驱动电机都是伺服。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看精度,而不是笼统的说一直跑或者间歇运动
普通电机接你的tray盘往下走能不能达到接住的精度,这时候也可以问问电气,怎么停的,能停到什么位置
帖子打回去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看精度,而不是笼统的说一直跑或者间歇运动
普通电机接你的tray盘往下走能不能达到接住的 ...

哈哈,这位大佬说的是啊,但这帖子不好再撤回饿了,没这权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料翠盘升降负载不大我之前用过模组,省事。负载大就是丝杆加导轨。驱动电机都是伺服。

用的是同步带往下拽

网友:
应该是类似即走即停,有信号电机就转,没信号就停,可以搜一下排杆电机,很多很多都是单相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同步带往下拽

很好的问题,可以从多个角度截图看看,有没有传感器,限位装置之类的

网友:
用是可以用,但是要装很多感应器,还不如装个步进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问题,可以从多个角度截图看看,有没有传感器,限位装置之类的

同步带模组就是有个上下极限位, 放tray上下位置好像是有传感器没画出来,猜测是不是用这个控制电机启停啊

网友:
个人感觉有点复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位大佬说的是啊,但这帖子不好再撤回饿了,没这权限啊

告诉你,其实用是可以用的,不过你要跟电气说清楚逻辑,其实你自己把每个动作分解之后,描述出来整个过程,大概就知道了用普通电机不好的地方也有,不知道会有多少个tray盘,可能会多走了,就少接tray盘,但而已加传感器检测满盘的时候,就到下一落tray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其实用是可以用的,不过你要跟电气说清楚逻辑,其实你自己把每个动作分解之后,描述出来整个过程 ...

意思就是接料接不准,没法控制间隔运动的距离,只能让电气那边想办法处理一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接料接不准,没法控制间隔运动的距离,只能让电气那边想办法处理一下了

不是,让你接受不准,比方说一落tray盘可能50个, 也可能51个

楼主:
还是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皮带每次下降走的行程是靠什么去控制的,是要电机频繁启停来控制吗?

楼主:
还是说电机就是不用停的,接料托盘一直是在缓慢运动,不是停停走走的间歇运动

网友:
这种机构倒也简单,加个行程开关,配套凸轮机构,让托盘下落一次,行程开关停一次,电机也就对应停 一次。三五毫米的误差,不影响的话,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