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咖,小弟在此请教

楼主(2024-08-27):
我们设备上有组铝件,太易磨损了,之前也有用过耐磨胶带,都没啥用,我上次听人说现在还有一种不锈钢胶带,我网上找了下,确实有,他们带胶厚度是0.18mm左右,我想着钢材的耐磨程度肯定要比铝的好啊,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伙伴,可以给点参考意见。

网友:
什么东西跟零件磨,要耐磨就加硬,硬质阳极氧化,再不行就换钢件淬火

网友A:
我之前有一个和直线轴承配合的轴,原本是用的45#镀硬铬,用了一个月不到,被里面的珠子划了四道很深的槽了,我现在是改了材料,用直线轴承里面珠子相同的硬度,目前看起来好多了,已经两个多月了,没啥问题,不知道有没有隐患,待时间长了再看看

网友B:
那应该叫不锈钢箔胶带啊,不锈钢箔胶带,具有防腐防锈、抗菌防霉、表面便于清洁、耐磨等特性。广泛应用于厨柜台面表面、工作台表面保护、墙角保护等领域。在生活中主要用于表面保护,是民用的主要首选材料,也是工业产品中必购材料。
性能特点:1.防锈防腐 2.抗菌防霉 3.耐磨防撞 4.耐老化 5.耐酸碱 6.表面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一个和直线轴承配合的轴,原本是用的45#镀硬铬,用了一个月不到,被里面的珠子划了四道很深的槽了 ...

用轴承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轴承钢

是换成轴承钢了,Gcr15(SUJ2)高频淬火表面镀硬铬,现在是没啥问题了,看用久了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个我们用过,一开始我以为买的是铝箔胶,后来一看,不一样,是不锈钢的,我们是用来做表面保护的,确实挺薄的,耐磨性么不知道你的磨损程度怎么样,我们反正现在用下来还可以,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叫不锈钢箔胶带啊,不锈钢箔胶带,具有防腐防锈、抗菌防霉、表面便于清洁、耐磨等特性。广泛应用于厨 ...

谢谢各位大咖的回复和指教,我已经去下单购买了,到时候看看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