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块软件 MDtools如何保证快速完成阀块设计(三)

楼主(2024-08-27):
MDTools可以集成在SOLIDWORKS、Inventor中,是一款专业的三维阀块设计软件,这款软件对液压系统设计有非常大的帮助。
MDTools 有强大的阀块设计功能、自动完成阀块的装配、一键完成工程图出图。
上期我们我们已经介绍过如何从MDTools中选择各种孔腔绘制阀块,同时如何完成孔腔的放置、调整。
今天我们看一下该如何将HyDraw CAD绘制的原理图导出的xml文件,如何在MDTools里面创建阀块的。
一、在打开MDTools之后,我们可以看到HyDraw Schematic选项,直接选择浏览,浏览到需要加载的XML文件,MDTools会进行读取,就可以看到HyDraw CAD原理图中用到的孔腔全部都在列表里面了。
同时可以看到除了可以通过孔腔的类型去设计阀块,也可以通过通道的形式设计阀块,每个通道用了哪些孔腔都做好了分类。
二、将孔腔放置到阀块上面时,也可以看到由于是从HyDraw CAD导出来的原理图,所以在这里,不需要再对每个孔腔命名。
可以看到在插入孔腔之后,MDTools会直接将印记插入,避免后期重复操作。
三、虽然是从HyDraw CAD中导出的原理图,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使用MDTools的功能添加其他孔腔。
四、同时最后我们还可以检查阀块与HyDraw CAD的一致性。MDTools会列出与hydraw CAD不一致的地方,避免我们漏插孔腔和通过连接错误。

网友:
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点评):
没用过这个插件与没用过这个功能,那本质含义可不是一样的。

网友:
MDTools可以集成在SOLIDWORKS、Inventor中,是一款专业的三维阀块设计软件这款软件对液压系统设计有非常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