筋在工程图内如何如图所示标出来?

楼主(2024-08-27):
如图所示,练习王静图集时有个疑问,如何在前视图直接表达出如图一样的筋厚度,局剖吗?

网友:
什么前视图?

网友:
哪个筋的厚度?

网友:
10,感觉还是在另外一个视图标注比较好。如果是铸造件还要注明拔模角度。

网友:
我一般都会在图纸技术要求注明:未注尺寸参照3D

网友(点评):
扯什么3D,没3D你不会画图了

网友:
你这个视图就是前视图啊,你问什么前视图,有关视图标注可以翻国家标准

网友:
用CAD或CAXA这类的绘图软件,很容易实现。但3D软件,除非有特定的规则或二次开发,这种局部剖视,移出剖视,不太好用软件自自的功能去实现,但可以用类同于CAD 的画法,手工绘制草图和剖面线,去实现。

网友:
就按你截图的这种简化表达方式就可以啦。10就是筋厚。

网友:
直接 的功能貌似没有这个;
提供个思路:可以先局部剖一下,然后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