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皮带机CAD上的皮带高度位置怎么确定呢

楼主(2024-08-27):
请教下皮带机CAD上的皮带高度位置怎么确定呢

网友:
算长度啊,高低点的中心就行,,,,

网友:
皮带输送机图纸上皮带的高度位置通常依据以下几个因素来确定:

物料特性:不同种类的物料对输送机的角度和高度有不同的要求。例如,对于易滚动或流动性较强的物料,输送角度不宜过大,以减少物料滑落的风险。
输送距离与角度:输送机的长度、高度变化以及输送角度都会影响到皮带的位置设置。一般来说,较长的输送距离可能需要更大的提升角度来实现特定的垂直高度变化。
设备布局:输送机在生产线中的位置及其与其他设备(如料斗、分拣机等)的连接方式也会影响皮带高度的设计。
维护和安全考虑:为了便于日常的维护操作和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皮带输送机的高度也需要考虑到这些因素。例如,输送机下方的空间应该足够大以便于维护人员通过。
空间限制:安装地点的实际空间条件也会对输送机的设计产生影响。如果空间有限,则可能需要采用更紧凑的设计方案。
倾斜角度:皮带输送机的倾斜角度也会影响到皮带的高度位置。一般而言,倾斜角度越大,皮带在垂直方向上升的速度就越快。
支撑结构:皮带输送机的支撑结构(如支架)的高度也会直接影响到皮带的位置。

网友:
你图上箭头所指为槽形带的理论高度查手册可知

网友:
自行定出呗有托架

网友:
我用这种矿用皮带机的场合都有高低差,需要那么准么,不行就支腿可以上下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