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材质钣金加工方法

楼主(2024-08-27):
请教下,铝合金材料的钣金可以采用激光切割吗?铝合金导热效率高,会不会切割质量很差呀;另外针对不同材质的钣金(例如,不锈钢、SPCC、铝合金)是不是有不同类型的激光切割设备,之前有看到过固体激光切割机、CO2激光切割机、光纤激光切割机等等

网友A:
一、铝合金激光下料的选择原则
铝合金材料的选择应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判断,包括材质、厚度、硬度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材质,铝合金有许多种类,每种铝合金都有不同的材质特点及用途,需要根据加工要求选择合适的材质。

二、切割参数设置
1、激光功率控制:铝合金激光下料需要注意控制激光功率大小,功率过大会导致切割面质量减低,造成熔化、烧焦等质量缺陷,而功率过小会使切割速度较慢,影响工作效率。

2、切割速度设置:要使切割质量良好,切割速度设置也非常重要,速度过快会导致所加工的铝合金表面不平整或者是变形,速度过慢会使切痕过宽,浪费材料。

3、光斑直径及聚焦距离:在使用铝合金激光下料时,应根据所选择的材质及软件参数设置合适的光斑直径及聚焦距离。光斑直径设置过大,热影响区域过大;光斑直径过小,精度难以保证。聚焦距离设置不当也会导致切口表面不平整。

网友:
只要不是超厚板(小于10mm),一台激光切割设备都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铝合金激光下料的选择原则
铝合金材料的选择应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判断,包括材质、厚度、硬度等等。其中 ...

网友:
切割铝合金主要因素是反光烧透镜,在要切割的位置画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