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驱动轨道车,计算电机功率

楼主(2024-08-27):
假设有一辆总重m=5t的轨道车,车轮直径为d=170mm,,前轮通过链轮传动,后轮从动,运行速度v为0.1m/s,加速时间t=3s,暂定减速比i=1:60,从别的帖子里看到滚动摩擦系数为k=0.05cm,轨道坡度为0,不考虑车轮形变及温度等情况,已知这些条件能否算出电机的功率,如果可以算出,计算方式是什么?

网友A:
你这是没搞明白一件事啊,轨道车上的驱动轮能推动轨道车前进,难道依靠的是滚动摩擦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没搞明白一件事啊,轨道车上的驱动轮能推动轨道车前进,难道依靠的是滚动摩擦力吗。

那依靠的是什么呀?

楼主:
感谢大佬,用已知条件我算出来只有170w,也不知道那个数值代入错了,(f+ma)*v=(5000*10*0.03+5000*(0.1/3))*0.1=170

楼主:
是的 标准公式是这样子,但是计算出来的功率和车的重量感觉很不搭,可能是我计算的F有错误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用已知条件我算出来只有170w,也不知道那个数值代入错了,(f+ma)*v=(5000*10*0.03+ ...

考虑减速比1:60, 电机功率170*60=10200w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考虑减速比1:60, 电机功率170*60=10200w

减速比是给你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比是给你这么用的???

所以这个计算出来的功率不需要考虑减速比是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这个计算出来的功率不需要考虑减速比是么

不用,减速比是考虑转速和扭矩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减速比是考虑转速和扭矩用的

谢谢大佬

网友:
N转=0.1M/S / 0.534M
  = 0.187rps =11.2rpm
β角=2ΠN/t =2*3.14*0.187/3≈0.392
J负载=m(A/2Π)²=5000kg*(0.534/2*3.14)²=36kg m²
T加=J*β=36*0.392=14.1nm
T匀=FR=(50000N+50000*0.05*10)*0.085=52500N*0.085=4463NM
T总=T加+T匀=14.1nm+4463NM=4478nm
P=T*N/9550=11.2*4478/9550≈5.3KW
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C:
N=0.1M/S / 0.534M
  = 0.187rps =11.2rpm
β角=2ΠN/t =2*3.14*0.187/3≈0.392
J负载=m(A/2Π)²=5000kg*(0.534/2*3.14)²=36kg m²
T加=J*β=36*0.392=14.1nm
T匀=FR=(50000N+50000*0.05*10)*0.085=52500N*0.085=4463NM
T总=T加+T匀=14.1nm+4463NM=4478nm
P=T*N/9550=11.2*4478/9550≈5.3KW
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0.1M/S / 0.534M
  = 0.187rps =11.2rpm
β角=2ΠN/t =2*3.14*0.187/3≈0.392

匀速运动时的T匀=FR=(50000N+50000*0.05*10)*0.085=52500N*0.085=4463NM这个没怎么看懂,请教一下,匀速运动的受力应该就是umg吧,为啥还加个50000N的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匀速运动时的T匀=FR=(50000N+50000*0.05*10)*0.085=52500N*0.085=4463NM这个没怎么看懂,请教一下,匀速 ...

物体的重力加摩檫力,

网友E:
170的计算大致对的,再加上传动效率,再考虑起动静摩擦过载余量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70的计算大致对的,再加上传动效率,再考虑起动静摩擦过载余量等

170w功率的电机带5吨的产品是不是有点太小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170w功率的电机带5吨的产品是不是有点太小了呀

差不多,还要加其它呢

网友F:
170W算出来的思路大致是正确的
大家都质疑,为什么这么重的东西,只需要这么小的功率就能驱动?这和大力士能依靠人力拉动后八轮让你吃惊是一个道理。
原因如下:1.运行加速度很小,才0.033;2.此功率参数没有考虑到整个传动系统中的转动惯量(减速机、钢轮子),这些惯量在启动过程中是不可忽略的;3.此功率没有考虑传动效率、电机效率;4.没有安全系数,整个系统中有诸多因数是没有量化的,比如钢轨存在凹凸不平,钢轨不可能完全水平、钢轮不是绝对圆、钢轮钢轨都会发生弹性形变等等

另外你这个减速比选的很有问题,和你车子的运行速度根本不匹配;减速机不匹配,你的电机性能就发挥不出来了,就得增大电机功率才行;你轮子转一圈就0.53米了,想要达到0.1m/s的速度,相当于轮子0.2转/秒,电机转速假设1250转/分钟,也就是20转/秒;那么你的减速比得100才行

综上,选择100速比的减速机,搭配750W或者1KW的电机

不当之处,望大家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170W算出来的思路大致是正确的
大家都质疑,为什么这么重的东西,只需要这么小的功率就能驱动?这和大力士 ...

感谢,学习了

网友:
0.05 不够 用0.2算还差不多

网友:
5000*0.05=2500N  1000/(170/2)*X*{[3000*(0.170*3.15)/0.1]/(0.1m*60秒)}=2500N
X即是3000转 伺服电机需要的扭矩

网友(点评):
{[3000*(0.170*3.15)/0.1]/(0.1m*60秒)} 你需要的减速比 大搞250左右 你现在1:60 在用齿轮这种的 1:4放大一下

网友(点评):
速度刚好满足的情况下 最小的扭矩要求 如果减速比不变保持1:60 那就X*4.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