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该如何选型

楼主(2024-08-28):
各位大佬好,关于力矩电机该如何选型的问题,想请大家指导一下,目前确定的参数有按照1500mm/min的速度收卷,收卷前最小直径是30,收卷后最大直径是180,收卷物料是打磨用的砂纸,请问一下,这个力矩电机该如何确定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A:
180mm还是180cm,180mm也太小了,随便一个电机就行

网友B:
基本不需要看速度(转速足够的前提下),要保证满足收卷过程中最大转矩

网友(点评):
转速要略大于收卷的速度,依靠力矩电机堵转特性满足不同的收卷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mm还是180cm,180mm也太小了,随便一个电机就行

最大直径是180m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不需要看速度(转速足够的前提下),要保证满足收卷过程中最大转矩

意思是只要我选的力矩电机转矩大于我所需要的最大转矩就可以吗?

网友:
200w电机或者400就够了,两个价格差不了太多

网友C:
考虑180的极限情况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180的极限情况就可

当直径180,重量2公斤,这时候计算出扭矩1.8N.m,这时候只需要选择力矩大于1.8的可以了吗???如果选的力矩大太多,会不会存在把砂纸拉断的情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直径180,重量2公斤,这时候计算出扭矩1.8N.m,这时候只需要选择力矩大于1.8的可以了吗???如果选的 ...

收卷时随着卷径的变大,转速是在不断变小的,保证收放卷的线速度一至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只要我选的力矩电机转矩大于我所需要的最大转矩就可以吗?

保证最大转速前提下,保证最大转矩
工作时,电机转速大于收卷速度时,电机是堵转的,所以力矩电机一个重要参数是堵转力矩

网友:
你这个搞一个86的步进电机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证最大转速前提下,保证最大转矩
工作时,电机转速大于收卷速度时,电机是堵转的,所以力矩电机一个重 ...

对对对,是的,目前因为有些参数不是完全能够确认,所以根据估算,选择6W的力矩电机搭配36的减速机就可以,考虑到不确定性,就想用10W力矩电机搭配36的减速机,不知道力矩电机选大之后堵转的时候会不会拉断样品

网友(点评):
比较下2个的堵转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