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求助

楼主(2024-08-28):
各位大神,我用的是浩辰2020,每次打开图纸文件都要选择字体,如图所示,有时候要重复点击10来次,太耽误时间了,请问怎么设置不用选字体,点击之后就直接打开DWG文件呢,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打开的DWG文件有点老,包含HZ.shx,以及其他需要的字体文件,把这些文件下载了放到浩辰2020对应的字体目录里

网友B:
出现这个的原因是,软件里面没有这个文件用到的字体库,所以需要选一个其他的字体。
可以下载CAD字库,越全越好,放在fonts文件夹内。

网友C:
你的工程图是别的软件画的吧,CAD不能识别原图纸的字体就是需要换一个它字体库的字体啊,我SW导出的工程图目前浩辰2023版打开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的DWG文件有点老,包含HZ.shx,以及其他需要的字体文件,把这些文件下载了放到浩辰2020对应的字体目 ...

不管打开哪个DWG文件都会弹出这个选择字体的提示框,有的点击一两次就可以,有些大的图纸文件就要选很多次,我的浩辰里面放了五千多个字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工程图是别的软件画的吧,CAD不能识别原图纸的字体就是需要换一个它字体库的字体啊,我SW导出的工程图 ...

有些是浩辰画的,有些是AUTO CAD 画的,不知道哪儿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个的原因是,软件里面没有这个文件用到的字体库,所以需要选一个其他的字体。
可以下载CAD字库,越 ...

我下载了一个文件,不知道是不是放的位置不对,我重新试一下,谢谢

网友D:
这主要是由于设计文件中使用的字体在本地计算机上不存在所致。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使用字体映射文件
打开浩辰2020,使用CAD打开重新选择字体的图纸文件。
点击菜单栏的工具选项。
选择选项,进入文件选项卡。
找到“文本编辑器、词典和字体文件名”的子项目,点击“字体映射文件”。
双击出现的地址,找到acad.fmp文件并用记事本打开。
在acad.fmp文件最后添加缺失字体的映射关系,例如:ht,gbcbig.shx。
保存并关闭记事本,重新打开CAD文件,系统将自动应用新的字体映射关系,避免了再次出现字体选择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主要是由于设计文件中使用的字体在本地计算机上不存在所致。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

晚点我来操作试一下,谢谢

网友E:
网上应该有比较齐全的SHX的字体包,下载下来放到CAD的字体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应该有比较齐全的SHX的字体包,下载下来放到CAD的字体目录下

好的,谢谢,我试下

网友F(2024-11-22):
网上搜一下,找个大字体HZ.shx的放到CAD安装目录内的FONST文件夹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搜一下,找个大字体HZ.shx的放到CAD安装目录内的FONST文件夹内就行了。

这个字体已经安装了,目前大部分都可以打开,有少部分图纸还是需要点击几次选择替换打开,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字体已经安装了,目前大部分都可以打开,有少部分图纸还是需要点击几次选择替换打开,谢谢

需要那些字体,那你只有一个一个发上来,别人才能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