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问题

楼主(2024-08-28):
件1,会向上运动,件2在一个孔内可以自由转动,角度A取多少的时候,件1不管多大的力,件2也不会发生转动。
现在我有个想法是想办法将件1和件2的切点放置在件2中心线的右侧,这样应该可以保持件2静止。如果不考虑这个方案,只考虑使用摩擦自锁,即切点在件2的中心的左侧,这个角度该如何取值?(该咋受力分析?还是说直接根据tanA=f直接计算就行)

网友:
我的想法是:只要两个件的相切处,指向优圆的径向力大于那个点的切向力就行
然后搬个小板凳坐等大佬回复

网友(点评):
可以假设推力为单位1,根据上面说的两个力计算一下角度

网友:
看了直摇头

网友:
就跟你图上所示一样,2圆心到切点的连线与1斜边垂直时,那使多大力也不会转动。

网友:
角度问题,必须突破摩擦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