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我想为我爷爷的便盆加设一个挡板

楼主(2024-08-28):
1、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材质的塑料可以实现收起来的时候可以卷曲在卷轴上,展开的时候可以形成一个拱形型的结构的挡板用于挡尿。2、如果是卷轴又怕挡板会勒住他而感到不舒服或者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收纳方法,又不占地方

网友:
一图胜千言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套一个塑料袋那种的筒子,养老院里男性卧床老人长这样做

楼主:
我现在就是有这样一个初步的想法,所以还没有相关的图,卷轴的话,我是想考虑类似窗帘卷帘那种的,我在网上看是说要使用到扭簧加棘爪,当是具体的原理和结构不是很懂,而且网上也找不到

楼主:
毕竟我也只是机械方面的新手,所以想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或者对这些卷轴了解的大神讲授一下,想着如果效果好的话,以后还可以写成专利,推广出去帮助到更多的老年人,在这里先替我爷爷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毕竟我也只是机械方面的新手,所以想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或者对这些卷轴了解的大神讲授一下,想着如 ...

孝顺

网友:
建议就你的初步想法,先画个示意草图,好方便理解沟通。

网友:
老人的这种,都要方便清洗,所以养老院都是塑料袋的筒子,用一次,换一次。你的想法很易实现,但不实用,清洗麻烦

网友A:
哪种 我们再扩展的聊聊

网友:
考虑一下风琴罩结构

网友:
虽然你有研究精神也有孝心,但你即便弄出来也不实用,尿在挡板上不清洗一会就臭。装个坐式冲水马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种 我们再扩展的聊聊

类似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