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尺寸有时不会自动更新

楼主(2024-08-28):
sw标注是为什么有时候尺寸不会自动更新?也没有标黄,我是重新标注之后才发现是533的,大家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这种问题嘛!是关联的,也刷新过了

楼主:
我发现是直接手改的数据,有没有办法可以自动找出哪些是手改和覆盖的尺寸

网友:
没有办法,只能从根源入手。不能手动改的习惯

网友:
一般不要手动改,实在手动改的话,加个标志。
想检查出来默认应该搞不了,应该要做开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