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有解决办法,新人求助。

楼主(2024-08-28):
大概是这种结构,一个是一端带孔的长方体,一个是将长方体夹住的带孔底座
需要实现长方体可调节角度并且可以锁住,(可无级调节或者最起码要0-45-90度调节)孔洞处需要通孔(镂空装饰也就是孔不能穿螺丝),侧面也不能出现螺丝

网友:
根据零件的厚度、尺寸 看看弹性柱销(配合开孔)或者棘轮结构

网友:
机械解决方案不少,楼主如果要低成本方案,搜“阻尼转轴”

网友:
铆进去再打磨一下 ,颜色一样就看不出来的

网友:
调节角度,如果是手调的话,加一两个长螺栓,顶住长方体的两个垂直面,就可以轻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