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这两个件怎么改限制轴向转动

楼主(2024-08-28):
各位大佬有没有除了把圆孔改为D型孔的方法 限制这两个件轴向转动

网友:
没太明白这几件之间的关系 哪件之间是螺纹连接
外管那种圆柱的用键槽、销轴
外六方(螺母)利用外平面 外套铣槽或者顶丝可以吗

网友:
吸盘杆   市场上有3种  便宜的就是开键槽,杆穿个圆柱销,限制转动;还有就是用六角棒加工,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精密的,内部是滚珠花键

网友:
常用应该是键或者顶丝,看着有点像真空金具啊。

网友:
轴上削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