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线性阵列草图后,拉伸切不补了

楼主(2024-08-28):
如图:想切几个孔,线性阵列了一下,再选则草图拉伸切除,就会报错有相交的线。但是当一个个选择草图轮廓的时候,拉伸切除又不报错了。
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想不明白哪里出现错误,求教大神,谢谢

网友:
25的孔做一个切除,20的孔开始3个做切除余下的阵列

网友:
那不叫草图轮廓,那叫手动确定切除范围。
自动切除时,要求草图线段不能互相相交。
手动确定切除范围时,只要能形成闭合草图,就可以切除。
话说这些都在帮助文件写的清清楚楚,可你们这些人就打死不看。:@

网友A:
检查下阵列步骤看看是不是有圆重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阵列步骤看看是不是有圆重合了

没有,我用草图工具检查了一遍也没啥问天,构造线方面我新建了一个零件试了试,也没问题,不知道这个为啥就不行

网友:
草图有重叠

网友:
你就不能先切除一个再阵列么

网友:
不建议在草图中阵列

网友:
先切孔再阵列

楼主:
那不就成特征阵列了,

网友B:
在这些小问题上花时间没有意义。软件只是一个工具,殊途同归,能实现结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些小问题上花时间没有意义。软件只是一个工具,殊途同归,能实现结果就行。

但是出现这种问题,轮廓轨迹是要自己一个个选的,能节约时间最好

网友C:
你阵列的初始的圆是哪一个 如果你多次阵列的话可能会有重叠的圆,那样的话就不能自动切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阵列的初始的圆是哪一个 如果你多次阵列的话可能会有重叠的圆,那样的话就不能自动切除了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这个要更改自己画图的习惯了,先画最边缘的基本单元,然后一次性阵列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下次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