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胜杰机加工中心 国产替代

楼主(2024-08-28):
请教各位大佬们,
我有个国外客户,原先用的 台湾胜杰的立式高速机加工中心 ECOCA  VB-1600。

现在准备换成国产的。 国内品牌有能对标的吗?

我在官网上没看到加工精度之类的
立式高速加工中心機 - 勝傑 - CNC車床,CNC多軸車床,自動化車床,桁架式自動化車床,高速車床,CNC加工中心。 (ecoca.com)

这块我确实不懂,见笑了

网友A:
对标,看加工材料,原来如果是硬轨,要加工钢件,要精度,还是买硬轨机,国产很多不错,如果只加工铝件,电木,国产机随便选 30W不用就能搞定
如果是加工模具类,就要先,宝丰国内模具机做得多,价格60W+
宝峰,乔峰,都可以达到要求,资金够,尽量选硬轨,线轨能干的活,硬轨都能干,硬轨能干的,线轨干不了,第二,硬轨精度保持性好,用10年,精度还好好的,刚性,切削力,这个硬轨强太多了,当然也耐撞,耐操,线轨撞机能把线轨螺丝撞掉,线轨拉起来,硬轨就没这种事,随便操
选加工中心,就是选 硬轨/线轨,系统,别的都次要,

网友(点评):
请问你说的宝峰,全名叫什么?

网友(点评):
问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标,看加工材料,原来如果是硬轨,要加工钢件,要精度,还是买硬轨机,国产很多不错,如果只加工铝件,电 ...

你说的宝峰,全名叫什么?我在网上一搜好多家。

网友(点评):
我问一下东莞这里的经销商,

网友(2024-10-02):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宝峰,全名叫什么?我在网上一搜好多家。

东莞宝科机械有限公司,公司在大朗

网友:
现在很多国产加工中心都做的不差了,只要愿意花钱!性价比比台湾的还是要高的!

网友(2025-04-25):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宝峰,全名叫什么?我在网上一搜好多家。

宝峰可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