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问题:钢铁是怎样做成的?原则上来说都是铸造而成吗?

楼主(2024-08-28):
钢铁厂制造出来的毛坯产品都是以“锭”的形式暂存吗?然后卖给后续的钢材生产厂家进行各种深度加工,比如轧制、铸造、锻造等等等等,成为最终的钢铁原材料(如型材、板材、管材、线材等等等等~)?
最后供给再后续的制造企业,生产出各种产品?

而“锭”都是钢水冶炼后经冷却浇铸成型的,所以是不是可以说所有钢铁产品最初都是通过铸造得来的?
所以是不是都可以笼统的称为广义的“铸件”?

再看下图,所谓的“铸锭”到底是“铁”还是“钢”?还是都有?
是不是后续要用来深度加工成钢制产品的,钢厂就把它们炼成钢,然后以“锭”的形式暂存,所以这个铸锭是不是可以称为“钢铸锭”;
而后续要深度加工成铁件的,钢厂就把它练成铁暂存,所以这种铸锭是不是可以称为“铁铸锭”?

“铁铸锭”一般是不是就卖给铸件厂用来铸造成各种铸铁件?(当然铸件厂不光“铸”铁,也铸钢、铸其他金属甚至非金属对吧?)

关于“铸铁”是不是有很多定义?
既可以是一个动词,表示铸造“铸铁”的工艺过程?
也可以是名词?而此时又有多种理解:既指钢厂最初用来进行冶炼加工的生铁?也可以指冶炼完以后成型的“铁铸锭”?亦可以表示铁铸锭经过铸件厂再熔炼铸造出来的铸铁零部件?
有点烧脑啊……

而铸件厂占大头的业务是不是就是“铸”铁?所以,生铁、铸铁、铸件这几个概念在口语中经常被混淆或者说等同?

另外,钢铁厂大部分产品都是“锭”吗?是否也直接进一步生产成品钢材?两者的比例如何?
尤其是我上面说的“铁锭”,肯定要交由后续的铸件厂重新熔炼再铸造是吧?那么从理论上来说这应该是一种资源(能源、人力、物力、环保)的浪费吗?
其他的后续深度加工基本都勉强算是冷加工感觉还是合理的,唯独铸造的话相当于是要把好不容易冷却下来的铁水再重新加热成液态…,感觉就特别折腾。
实际生产活动中,钢铁厂直接加工铸件产品的情况多吗?

我还想请教一下,
是不是就Fe铁这个玩意这么事儿多,根据含碳量的不同,有铁和钢的两种大相径庭形态和特性;
而其他常见工业金属,比如铜、铝等等,是不是就比较简单没有这么多事儿?还是说其他金属也有 Fe这样的类似情况存在?

网友:
铸包括铸钢和铸铁啊,,,,还有其它的来源是自然铁和海绵铁,

网友:
这图说的很清楚,钢水,你不会是不识字吧。铸造是指金属原材料放入熔炉中,你钢锭是钢材放熔炉中吗,不是就别定义。
有铸造术语国家标准,你可以好好翻翻,还有冶金冶炼手册,相信识字的你应该能读明白。

网友A:
钢不就是铁的合金吗?其他金属不也有合金吗?常用到的所有材料一种牌号不就是一种合金?这不是很基础的知识吗?

网友(点评):
你把楼主那家伙想像成高中刚毕业,根本就没上过大学,这心理不就平衡许多了吗

网友:
在论坛看到这个心态有点崩

网友(点评):
同感,楼主那家伙感觉不到自己的异常,我们这些正常的围观者快要疯了

网友:
这叫思而不学吧

网友(点评):
民科都有这毛病

网友:
有些直接出的钢条,看到铝条生产的,一个漏斗旋转甩出铝条落地成卷,然后在决定下一步工序。

网友B:
大哥,有个专业叫钢铁冶炼,咋就不讨论这个了吧! 严格来说,从矿炼出来的是铁水,叫铁厂。再去钢厂继续冶炼,这个叫钢厂。干过一年。坐标宁德鼎信

网友:
听说原苏联出过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网友C:
工艺上说,铸是炼钢的最后工序,后面属于轧钢的范畴,实际生产现在基本是连铸连轧,钢厂的最终产品很多直接是以成品钢材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不就是铁的合金吗?其他金属不也有合金吗?常用到的所有材料一种牌号不就是一种合金?这不是很基础的知识 ...

那我问一下,比如45号钢算合金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有个专业叫钢铁冶炼,咋就不讨论这个了吧! 严格来说,从矿炼出来的是铁水,叫铁厂。再去钢厂继续冶 ...

那比如普通齿轮箱的铸铁外壳,原材料是在你说的铁厂还是钢厂里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艺上说,铸是炼钢的最后工序,后面属于轧钢的范畴,实际生产现在基本是连铸连轧,钢厂的最终产品很多直接 ...

那比如机器设备的铸铁外壳或者底座,一般是通过浇注生产的嘛,那其原料来自哪个环节?

网友(点评):
这种铸铁已经不是炼铁-炼钢-轧钢这种生产流程了,铸铁是用生铁和废钢作为原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比如机器设备的铸铁外壳或者底座,一般是通过浇注生产的嘛,那其原料来自哪个环节?

矿石或者是废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问一下,比如45号钢算合金钢吗?

合金钢和合金不是一种概念。严格按照合金的定义来看,目前几乎无法制造出真正意义上的纯净物。可以说制造出的几乎所有金属都是物理意义上的合金。合金钢只是含有某些元素的钢。45号钢是合金但不是合金钢。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比如机器设备的铸铁外壳或者底座,一般是通过浇注生产的嘛,那其原料来自哪个环节?

就是说铸件厂是直接干炼废铁这个活,还是说也是有钢厂来干这个活,那么他干完之后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给到铸件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矿石或者是废铁

我想问的是这个环节的活是谁来干的?也是钢厂吗?还是铸件厂直接自己炼废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金钢和合金不是一种概念。严格按照合金的定义来看,目前几乎无法制造出真正意义上的纯净物。可以说制造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