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P文件装入SW装配体有奇怪现象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4-08-28):
如图。二个问题1、STP文件装入SW装配体有奇怪现象了怎么回事
2、系统压缩了的STP文件怎么删除?

网友:
如果我所料不差  这里的.step已经不是stp文件了  已经被你转化成零件了(sldprt)     然后你转化的零件保存的stp文件的目录 然后你组装进了你的装配体下的子装配体了    然后你把它剪切粘贴到了你装配体目录  然后装配体找不到了

网友(点评):
那怎么删除它呢

网友A:
为什么出现这问题  我有个同事  他把已知文件的扩展名总是隐藏的  我看到过他的操作   而stp文件转存的时候  默认的转存名字是    abcd.step.sldprt    这样你打开零件显示的名字就是abc.ste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出现这问题  我有个同事  他把已知文件的扩展名总是隐藏的  我看到过他的操作   而stp文件转存的时候 ...

不是很明白,我也出现过几次这个问题,我那时候是怀疑文件名多次重复,倒是sw识别不到具体你的装配体装配的是哪个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