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模样怎么画出来,并下料生产。

楼主(2024-08-28):
各位专家,这个模型怎么设计用SW,并给出下料单生产。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网络图片

网友:
两种思路,1放样一个,然后阵列
2整体放样建模,然后用切除方式做出这些镂空部分。

网友:
这种东西你拿到样件也很难测绘,做到90分相似就不错了
建模按照2楼说的去建模,然后3D打印出来,看看样件怎么样,再不断修改参数
这玩意,数模建好了,模具设计也要下功夫

网友:
曲面建模,钣金展开。饭要一口口吃,这不是别人一句话就能教会你的。
就跟一上来就问我想设计一架J20那样的飞机,请问怎么做一样。

网友:
用扫描仪测绘,然后逆向建模,很快的

网友:
先把花瓣曲面建出来,然后在曲面上投影做出几条曲线,或者直接在曲面上建3D曲线,然后种用扫描命令做出来,然后收尾处理;

加工:要冲压成型,焊接

网友:
在网上看到的,不知道有用过的不,看着挺好,扫描出三维模型来,直接3D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