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焊放电位置不在焊点

楼主(2024-08-28):
各位大佬
      请教一下
      我司使用电阻焊焊接硬质合金和不锈钢。实际焊接过程放电位置不在焊接点,而是在硬质合金侧。
导致焊接后物料强度不足。详见附图
      排除电流问题,有来回调整过。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电阻焊有好几个类型,具体点是哪种电阻焊?

网友B:
焊的什么

网友C:
电阻焊焊接点在哪,说明那个地方接触电阻大,想办法降低不希望焊接的地方电阻。

网友D:
抛光再焊,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焊有好几个类型,具体点是哪种电阻焊?

不懂啊
大致原理就是两个棒料(一个是不锈钢,一个是硬质合金)端面对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的什么

不锈钢和硬质合金
两个棒料端面对焊

网友(点评):
看起来是中间融化焊接了,然后电流就顺着中间流动了,然后黑色部位的金属电阻大,大于融化焊接部位,所以就变得温度很高。

网友(点评):
这种粗的金属焊接端面,不能有氧化层,不要用平的,加工成造型,比如中间是尖的,凹的,多个凸起,焊接的时候,挤压一下。或者用电渣焊,电弧焊。

网友(点评):
材料不同,可能无法焊接,或者要采取一些手段

楼主:
电阻焊示意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焊有好几个类型,具体点是哪种电阻焊?

对焊
我发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焊焊接点在哪,说明那个地方接触电阻大,想办法降低不希望焊接的地方电阻。

电阻焊焊点就在图示两个端面交接的地方。理论上放电位置也应该在两个端面交接的位置。
搞不清楚为什么放电位置到了左侧发蓝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抛光再焊,试一试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锈钢和硬质合金
两个棒料端面对焊

硬质合金和不锈钢焊接,目前是这两年新推的工艺,比传统钎焊效率提升很多。还不用焊料,环保。
目前就是没搞懂为啥,放电位置会跑到左侧黑色区域。

关于右侧柄部工件的处理,前端有做一个小锥台。左侧工件端面是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焊
我发了个

有没试过摩擦焊?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锈钢和硬质合金
两个棒料端面对焊

好的
我试试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试过摩擦焊?

摩擦生热,温度达到熔点,再焊接?
这个估计效率不足。

网友(2024-10-03):
我是做电阻焊的,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