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孔与腰销孔

楼主(2024-08-29):
各位,你们打销孔的时候,怎么打:
1. 圆孔对圆孔,即2个圆孔;
2. 圆孔对腰销孔,即1个圆孔,一个长腰孔;
理论上来说,按照过去没有数控机床或加工中心的时候,应该是打1个圆销孔和一个长腰销孔,不用加孔间距公差,这样距离误差不会导致销钉安装不上;
但是,我更喜欢打两个圆销孔,用数控机床加工,钻孔,容易实现,孔间距公差给±0.02即可;如果这两种都允许,经常有两个圆销孔不加孔间距公差,导致销钉安装不上;造成混乱,各位以为呢?

网友:
要求不一样 打的也不一样 个人理解 一个圆孔一个腰圆孔在2个产品装配上肯定能装进去,就是对腰孔宽度方向角度偏移不用考虑的情况下,如果对2孔位间距要求很高的,还得是双圆孔

网友(点评):
是的,具体还是看使用的要求

网友:
通用交换性工装,尽量用腰销孔,就一对的配对使用,那就配作好了。。。

网友:
腰型孔就是槽孔吗

网友:
要看精度要求和加工精度两者综合考虑。圆孔加工和定位精度高,腰孔相反。所以腰孔一般用于加工精度低,只需大致定位的场景,像大钣金件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