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减速机有防爆的吗

楼主(2024-08-29):
我在网上查SEW减速机时看到有防爆减速机,头一次听说减速机有防爆的,是不是某些特殊行业有。希望大家探讨。

网友:
是的,特殊行业需要防爆,比如化工生产相关的,强制要求的

网友:
矿井,化工,有油气有粉尘,这些行业也要机器啊。

网友:
面粉行业都要这个吧

网友:
煤矿、化工行业

网友:
多的是!按钮、鼠标、采集扫码枪都有防爆的。

网友:
sew的防爆减速机的防爆仍然指的是电机,而不是机械齿轮箱,,,,,

网友A:
这可能是个老型号了,特意查了下安标网站,输送机减速器有发过相应的煤安标证书,都是SEW申请的,目前是过期的状态。
一般来说纯粹的减速器不涉及防爆要求,但带有各类工况监测功能的减速器可能会涉及防爆要求。
有兴趣可以问下SEW的技术支持

网友:
防爆主要指的是电机部分,减速机不太清楚,如果可以把电机安装在防爆区以外的话,就可以不用防爆的了

网友:
工况问题,你看的是带减速机的电机,通俗讲是加个减速比改了输出扭矩。防爆应说的是电机制造工艺更严格标准,防爆主要是这个位置不能有明火,起火就炸了肯定不行,比如热轧冷轧部分工艺段。

网友:
防爆的减速电机  电机防爆  齿轮箱就是一个铁疙瘩
要是减速箱转出电火花 那需要多大的功率啊?

网友:
只要是有摩擦的就涉及防爆。

网友:
这个当然有啊

网友:
以前做过军工的产线 基本都是防爆的。

网友B:
防爆有本安的 有隔爆的 个人理解一个是自己不会炸 另一个是炸了也不会炸开
一般产品设计对金属材料(比如选择不锈钢。铜合金、而不用铝、钛), 非金属材料的外形、连续面积等等都有要求
接线处有防爆接线盒 出来也要走专业的防爆电缆等等
PS 产品贵主要是认证费用贵

网友:
有个国产电机厂家自己主页是这么写的……减速机得多高转速能磨出火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爆有本安的 有隔爆的 个人理解一个是自己不会炸 另一个是炸了也不会炸开
一般产品设计对金属材料(比如 ...

减速机哪有接线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个老型号了,特意查了下安标网站,输送机减速器有发过相应的煤安标证书,都是SEW申请的,目前是过 ...

专业的回答

网友:
学无止境啊

网友:
防爆针对电气。减速机,纯机械的。所以。。。。。图中是减速电机,电机部分有防爆的。

网友(2024-11-13):
一些齿轮箱是有煤安证的

网友C:
主要是指电机吧,不过有些机械零件也是有防爆的,材质敲击或者摩擦不会产生火花。
不知道这个减速机的材质是不是做到了。。。

网友:
话说有哪位坛友是SEW的客户吗?感觉他们都不理会一个两个电机的小单,报价和交期对比其他进口电机都贼离谱。。。

网友(点评):
一个两个也卖的,就是交期比较长。但是服务也是很好的。我之前有个出口设备就用了1个,因为他国外也可以修。

网友:
防爆是指电气防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指电机吧,不过有些机械零件也是有防爆的,材质敲击或者摩擦不会产生火花。
不知道这个减速机的材质 ...

爆炸三要素:点火源、氧气+可燃物质

网友(点评):
是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粉尘化工有

网友:
利茗减速机一直都有防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