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轴器选用问题

楼主(2024-08-29):
各位大佬,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现在想选一个联轴器,同轴,要求在固定两轴的同时,能完成对联轴器的更换,也就是两个轴是固定,轴向不发生位移,方便维护这样。转速71rpm,扭矩926.73N.m.长度大约170mm。适用于粉尘环境环境较恶劣。非精密设备,化工行业重工设备。

网友:
在MISUMI上看看吧

网友:
分离型刚性联轴器

网友A:
自己搜链式联轴器,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B:
轴头直径 两轴间隙没看到 ,你这要是间隔大长点可以万向的,直接抽下来。但是我通过你这个转速看可不可以直接做两个刚套子连接就行 ,套子再分成两半止口螺栓把合,直接硬连接 ,你看如何

网友C: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凸缘联轴器。可供参考

网友:
补充一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搜链式联轴器,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现在用的就是滚子链联轴器,意思不光要把链条拆下,还要把链轮也方便拆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凸缘联轴器。可供参考

凸缘的话,拆装还是不太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头直径 两轴间隙没看到 ,你这要是间隔大长点可以万向的,直接抽下来。但是我通过你这个转速看可不可以直 ...

嗯,可以,万向联轴器不太好,对同轴度有要求。

网友D:
夹壳式联轴器,更换在联轴器里算方便的

网友:
夹壳联轴器简单,不知你的同心度要求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壳式联轴器,更换在联轴器里算方便的

夹壳式联轴器我只找到FZ/T90017 纺织行业标准,而且已经作废了,还有其他的标准吗?

网友:
这个一般直接购买标准件,详情可以直接问供应商

网友:
分成两半的联轴器

网友:
叠片联轴器

网友:
按设计手册选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