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水泵在出口要设置止回阀,防止水锤伤害泵。怎么找理由不安装这个止回阀?

楼主(2024-08-29):
普通的水泵在出口要设置止回阀,防止水锤伤害泵。怎么找理由不安装这个止回阀?
事情是这样的:目前我这个设备由于3个月运行1次,一次几个小时而已。还能挑点什么理由说服甲方。

网友:
止回阀才几个钱,这个不应该省

网友:
等到水锤给你管子水泵全锤坏了,你就知道要不要了

网友:
水锤伤了泵,又能换新的,建议给回扣说服客户

网友:
看扬程压差,要是泵上端水量不大,可以考虑不要止回阀。我们有两个泵的储水箱到泵高差3米,就是底阀经常坏,又增加止回阀才正常的。

网友:
不要错上加错,小伤换半瘫

网友(点评):
这个真不是。一直就这么做的,重来没坏过。用的频率太低。而且是打循环,没多少水

网友(点评):
以前给主机厂实验室做配套,没有数据就用实物拍视频,不断测试,不剪片,然后给他们发过去。如果你说一直这么做,就把成型的使用结果告诉他们,有谁家,用几年,现在情况。既然已经买了,问题不大。

网友A:
加了止回阀才有水锤效应。
在阀门关闭的瞬间。阀门、水管都受到冲击压力!

网友(点评):
之所以发生水锤效应,就是发生了流量突变

楼主:
直接停泵还有水锤么?

网友(点评):
水锤是水的惯性产生的,看你的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止回阀才有水锤效应。
在阀门关闭的瞬间。阀门、水管都受到冲击压力!

嗯,加了一般的止回阀易有水锤冲击。

网友:
如果是图纸或者标准要求安装,那么你必须安装,若无可以成本或者后期维修费用大说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