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W中模型显示问题

楼主(2024-08-29):
请问各位社友,我的模型出现了什么问题,只能看到背离屏幕方向的那个面的模型内部,就像透视了一样。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更改透明度肯定不是这种效果的。如图对比1-X(装配体中查看此零部件)都为正常情况
如图对比2-X(零部件被单独拆出来)就变成了上述问题中的"透视"的模样。即使我移除外观也是一样“透视”的状态。
(保密原因,截图只能截一部分,如果看不清请私信我,视频看)
图“对比1-0”和图“对比2-0”是相同视角
图“对比1-1”和图“对比2-1”是相同视角
图“对比1-2”和图“对比2-2”是相同视角
图“截图部分主要部位示意图”是我画了一个大概的样子,以便更好的理解模型的样子。

网友A:
上方的视图类型选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方的视图类型选择一下,,,,

您好,谢谢回答。
我选择的是 带边线上色

网友:
我遇到的同类情况,要么是哪个表面被隐藏了,要么是stp转过来时候文件损坏了